[资料] ARM开发板学习20个经典问答

楼主(2013-07-30):
第 1问:

Q:请问在初始化 CPU堆栈的时候一开始在执行mov r0, LR这句指令时处理器是什么模式

A:复位后的模式,即管理模式.

第2问:

    Q:请教:MOV中的 8位图立即数,是怎么一回事0xF0000001是怎么来的A:是循环右移,就是一个 0255 之间的数左移或右移偶数位的来的,也就是这个数除以4一直除, 直到在 0-255的范围内它是整数就说明是可以的!

A:8位数(0-255)循环左移或循环右移偶数位得到的,F0000001既是 0x1F循环右移4位,符合规范,所以是正确的.这样做是因为指令长度的限制,不可能把 32位立即数放在32位的指令中.移位偶数也是这个原因.可以看一看ARM体系结构(ADS自带的英文文档)的相关部分.

    第 3问:

    Q:请教:《ARM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2.2.1节关于第2个操作数的描述中有这么一段:

    #inmed_8r常数表达式.该常数必须对应8位位图,即常熟是由一个8位的常数循环移位偶数位得到.

    合法常量:0x3FC,0,0xF0000000,200,0xF0000001.

    非法常量:0x1FE,511,0xFFFF,0x1010,0xF0000010.

    常数表达式应用举例:

    ...

    ...

    LDRR0,[R1],#-4 ;读取 R1 地址上的存储器单元内容,且 R1 = R1-4针对这一段,我的疑问:

1. 即常数是由一个 8位的常数循环移位偶数位得到,这句话如何理解2. 该常数必须对应 8位位图,既然是8位位图,那么取值为0-255,怎么 0x3FC这种超出 255的数是合法常量呢3. 所举例子中,合法常量和非法常量是怎么区分的 如 0x3FC 合法,而 0x1FE却非法0xF0000000,0xF0000001都合法,而0xF0000010又变成了非法4.对于汇编语句 LDR R0,[R1],#-4,是先将 R1的值减 4结果存入 R1,然后读取 R1所指单元的 值到 R0,还是先读取 R1到R0,然后再将R1减 4结果存入R1

A:提示,任何常数都可用底数*2的 n次幂 来表示.

    1. ARM结构中,只有8bits 用来表示底数,因此底数必须是8位位图.

    2. 8位位图循环之后得到常数,并非只能是8位.

    3.0xF0000010底数是 9位,不能表示.

    4. LDR R0,[R1], #-4 是后索引,即先读,再减.

可以看一看 ARM 体系结构对相关寻址方式的说明.

    第 4问:

Q:在程序移植的过程中,什么代码段处于什么样的模式,这可真是一个困扰人的大难题,有没有一种标志或办法能够识别"代码段处于什么样的模式"

A:读取 CPSR ,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读.

    第 5问:

Q:为什么保护现场时,总是保护 R0-R3,R12,为什么不保护R4-R11

A:请看一看"ARM-thumb 过程调用标准"这个文档.

    第 6问:

    Q:请问 movR1,#0x00003DD0 错误ut of the range of operation是怎么回事情我就是想IODIR=0x00003dd0,汇编就是LDRR0,=IODIRMOV R1,#0x00003dd0STR R1,[R0]

编译时候说是超出操作范围

A:使用 ldr,mov的操作数为 8位位图数.

    第 7问:

Q:"在ARM7TDMI(-S)处理器内部有 37个用户可见的寄存器:"问题:"用户可见"应该怎样理解这 37个寄存器是否是 37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例如R8与 R8_fiq 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物理寄存器吧。

A:用户可见是指用户可以通过程序操作的.R8与R8_fiq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第 8问:

Q:USR模式,SVC模式,IRQ模式分别有哪些限制

A:对于外设操作限制与芯片设计有关.USR 模式不能设置CPSR 寄存器.

用户模式下无SPSR 寄存器,代码可以为 ARM,Thumb.

    第 9问:

Q:请问"在初始化堆栈时就决定了工作模式"是什么意思 如何决定工作模式的

A:设置 CPSR 寄存器.

    第 10问:

Q:请问:ARM汇编程序设计中所谓的"文字池"作何理解  A:可以理解为常量数组,文字池中保存的是常量,这些常量可以是正常的常量,也可以是地址.

    第 11问:

    Q:为什么在中断向量表中不直接LDR PC,"异常地址".而是使用一个标号,然有再在后面使用DCD定义这个标号A:因为 LDR 指令只能跳到当前PC 4kB 范围内,而B指令能跳转到 32MB 范围,而现在这样在 LDR PC, "xxxx"这条指令不远处用"xxxx"DCD定义一个字,而这个字里面存放最终异常服务程序的地址,这样可以实现4GB 全范围跳转.

    QDR 不是可以全空间跳转的吗《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程序清单 5.3.

ADR 伪指令通过设置指令缓冲池才能实现全范围跳转,而 LDR 指令则只能实现 4KB 范围跳转.

    第 12问:

Q:ARM7TDMI-S和 ARM7TDMI有何区别

A:ARM7TDMI-S是 ARM7TDMI的可综合(synthesizable)版本(软核).

对应用工程师来说,除非芯片生产厂商对 ARM7TDMI-S进行了裁减,否则ARM7TDMI-S与ARM7TDMI没有太大的区别,其编程模型与ARM7TDMI 一致.

    第 13问:

    QCD 伪指令的疑惑.

"StackUsr DCD UsrStackSpace +(USR_STACK_LEGTH - 1) * 4"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DCD 后面的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是何意

A:它的内容是初始化递减堆栈的最高地址,看《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2.3.2节.

14:

Q:00254: Unimplemented RDI message是什么错误提示
我的设置连接都正常,是不是芯片烧了

A: JTAG的问题.可以先使用ISP 操作试试就知道了,如果能ISP,说明 LPC2104没有损坏,还能正常运行程序.

第 15问:

    Q:请教: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在AXD中出现这样的提示信息:

RDI Warning 00159: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port.

我是根据配套教程的步骤设置的.

A:请按照光盘\easyarm_drive\readme.txt 安装驱动程序.

    第 16问:

    Q:我用实验程序运行经常出现下列信息!程序不能下载到目标板.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 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A:1.仿真器配置一定要正确,"EasyARM Configuration"设置窗口中的"FLASH"项中选择"Erase Flash when need";2.向量表累加和要为 0;3.可以先在RAM调试一个程序(运行),然后STOP,再使用 File->Load Image...加载要下载到 FLASH的调试文件.

第 17问:

Q:在 ADS中是否可以进行软件调试基于 UCOS-II的程序

A:ADS软件调试只能调试ARM的内核,不能调试外设.但是取消 PLL 锁定检测后,可以调试任务切换,最终到空闲任务上.开始移植时软件仿真是最好的工具.

    第 18问:

Q:ARMulate软件是干什么的 2104不是用 EasyJTAG.dll来仿真吗?

A:软件仿真只能仿真 ARM 核.

    第 19问:

Q:有关 LPC2106.INC的问题.我无法在 project引用 lpc2106.inc 文件,只能引用lpc2106.h文件, 这是什么原因 且当我的主程序用汇编编写时,不能引用 lpc2106.h,用lpc2106.inc 则无法加入project,请问汇编器应如何设置

A:不用加 2106.inc只要该文件在你的工程文件夹中,就可以直接在汇编程序的开始处加6"include2106.inc".

注意:该文件是汇编文件定义的头文件,定义内部寄存器.

    第 20问:

Q:入口点是什么意思 我在使用 LPC2106上移植 UCOS-II,每次MAKE时总是提示我Image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可是我是把光盘的vetctors.s 复制过来的,而且仔细看了看,已经声明了 ENTERY,这是怎么回事

A:需要在ADS 中设置入口.

来自:http://emb.sunplus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