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串联的等效宽长比

楼主(2013-07-30):
请教一下,如果多个MOS管串联(W和L均一样),它的等效沟道长度是n*L吗?

网友:
基本可以这么理解 略有不同

网友:
如果工作在线性区,两者很接近吧。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如果是高精度应用,串联去做mirror之类不建议使用,因为只有最上边串联的pmos或者最下边串联的nmos状态正确,其他不正确,如果是亚阈值mirror之类,问题不严重。

网友A(2013-11-26):
其实可以计算一下,如果是并联,情况很简单,串联的话,假设是两个PMOS,上面的PMOS工作在饱和区,下面的PMOS分成饱和区及线性区两种情况讨论,最终得出的结果是W/2L,忽略被栅效应。

网友(2015-11-12):
回复 网友A:

   忽略背栅效应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2015-12-30):
回复 网友A:

他们的转移特性和输出特性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22-07-29):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计算一下,如果是并联,情况很简单,串联的话,假设是两个PMOS,上面的PMOS工作在饱和区,下面的PM ...

pmos的话,下边的管子如果导通的话,上边的管子应该只能在线性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