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设计:指定内部信号为ScanEnable时需要注意什么 spf何时输出

楼主(2013-07-30):
我的设计中ScanEnable信号是两个输入信号相与的结果。在带DFT综合的时候,在插入扫描链之前和之后分别Write_test_protocol生成spf文件,两次都会报警告。插入之前警告说
Writing test protocol file 'XX00.spf' for mode 'all_dft'...
Warning: Protocol generated after insertion in Internal Pins Flow is not accurate and can not be used. (TESTXG_53)
插入之后警告说
Writing test protocol file 'XX00.spf' for mode 'Internal_scan'...
Warning: Protocol generated after insertion in Internal Pins Flow is not accurate and can not be used. (TESTXG_53)
我在DFT设置时已经设置了可使用内部信号,并且用hookup开关选项指定了该与门输出为ScanEnable,并设该与门“dont_touch”,不知这两个警告是否可以无视?

另外,我用DC综合时产生的spf文件和PR之后的网表,到tmax里面生成测试向量和测试激励文件,再加入PR之后的sdc时延文件,再到VCS中仿真,这样有没有问题?为什么我VCS执行下来有一堆错呢?(期望值与实际仿真结果不对应)

这两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希望各位大侠拔刀相助!

网友:
检查该与门的所有输入端是否与top level input port直接相连,如果中间还有其他控制信号,都要被设定为1或者0

网友:
不用在dft_drc_configuration中打开internal_pin.
最好再dftc吐出网表的时候做zero delay的仿真,如果scan shift/capture模式下STA都没有问题,可以做pr netlist+sdf 做仿真,但时间会特别特别长。
另外在tetramax做执行run_atpg 后做一次run_simulation.
至于pattern fail,形式太多种,你可以分析VCS选项、波形对比、或者用tetramax诊断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提醒,我已经仔细检查过,您提醒的这两点原来的设计都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明天去按照您所说的做做看。

网友:
无延时信息,无压缩stuck-at仿真,chain没有错,但是parallel仿真时有许多的输出0和1对不上,serial的仿真也有一些对不上,这三种仿真的主要区别是啊,新手求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