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绘制好后,一定要Flatten吗?

楼主(2013-07-30):
如果不Flatten,拿去制版,有么问题?

网友:
谁说一定要flatten了,你只要保证自己所用PCELL库是工艺厂最新版,所有层次的模块CELL都在同一个库里,不用flatten的。

网友:
Flatten主要是因为,很多时候设计规则和制版规则不一样,所以要处理下layout如涨缩之类的。经处理后这个layout就是Flatten掉的了。

网友:
简单的说,tsmc035画的layout用smic035来流,就需要这样的处理。

网友:
I see~~~~~thank you~~~in order to download other files ,I have to do this~~

网友:
jixu guanshui~~~forgive me~~

网友:
不讓人知道 IC階層

网友:
fallen版图,老板怕人家抄袭,老板有毛病!

网友(2022-10-24):
有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