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实现MPC8548 localbus到DSP的转换

楼主(2013-07-30):
对这个一点概念都没有,localbus是不是和PCI I2C总线一样的还是两者的一个子类?时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localbus类似于ARM、单片机等的并口总线,MPC8548读数据时,可以配置读信号线低电平的宽度,在读信号线拉高之前用FPGA将DSP的数据通过HPI(或者EMIF)接口读取并发送到MPC8548的数据总线上就OK,写数据时类似。注意分配好MPC8548的地址,注意异步时钟域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相关的代码吗,参考下。

网友(2016-05-31):
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