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其他Flash而非CF卡能实现基于system ace 的动态自重构吗?

楼主(2013-07-30):
我的板子没有CF卡和system ace接口芯片,只有Strata Flash用来存储配置信息,怎么办?

网友:
不管你用flash也好,dram也好,只要能读够被fpga读到,而且fpga支持动态重构,都可以用icap接口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TKS,但如果想直接使用sysace 这个ip的话,是不是必须要有System ACE Controller Device芯片和CF存储卡?要是自己写代码引导代码进入到ICAP接口的话,有什么资料看?我是新手,望多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System ACE 需要板上有芯片和CF卡。
ICAP可以参考UG191: Virtex-5 FPGA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里的ICAP_VIRTEX5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问不用system ace controller芯片和CF卡,只通过ICAP ,自己写代码来引导BIT文件动态加载动态区,您实现过吗?小弟很迷茫,谢谢,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好,请问不用ace芯片和CF卡,只用ICAP,自己编写代码来引导bit文件动态加载到动态区,您实现过吗?有什么参考的资料?我是菜鸟,刚入门,还望赐教,谢谢,呵呵

网友:
参考资料基本上就是UG191: Virtex-5 FPGA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你可以把ICAP接口看成一个RAM接口,可以往里面32位32位地写数据,这个数据就是bit文件里的数据,自己要写的代码相当于把存储卡或RAM里的内容读出来往ICAP里写,完成这个搬运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2014-07-10):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内容,我看了您回复的帖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方便留一下qq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