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对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进行瞬态仿真

楼主(2013-07-30):
我最近在仿真一个一阶的离散型sigma-delta modulator,仿真整个调制器的时候,输出共模跑的很厉害,我感觉应该是运放共模反馈没有起作用,想问一下各位大牛,如何对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进行瞬态仿真,来观察我的运放和共模反馈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用理想共模反馈了仿,对了以后接开关电容共模反馈,观察反馈电压,正常应该会随时间慢慢趋于稳定,看这个电压对不对,不对就再调一下,反正我自己是这么仿的

网友(2014-01-10):
回复 网友A:

   理想共模反馈你是怎么做的?  流片回来后结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想共模用压控电压源啊,我没流片

网友(2018-11-14):
发现好久没有新的讨论了

网友C(2019-02-14):
压控电流源怎么作为理想共模反馈使用呀?

网友(2022-08-01):
引用 网友C:
压控电流源怎么作为理想共模反馈使用呀?

我是这么做的,用的pmos电流镜,cmfb接电路共模点,vcm=1/2vdd,两个vcvs串联受vout+和vout-控制

网友D(2022-09-08):
引用 网友C:
压控电流源怎么作为理想共模反馈使用呀?

NCM共模反馈值,vop,vom输出电压,VBIASN偏置电压

网友E(2022-12-23):
引用 网友D:
NCM共模反馈值,vop,vom输出电压,VBIASN偏置电压

请问这个偏置电压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偏置电压是如何定义的呢

假如你是对M1管进行共模反馈,在没有共模反馈时,你也需要对M1管的G端有一个偏置电压,就是这个偏置电压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是对M1管进行共模反馈,在没有共模反馈时,你也需要对M1管的G端有一个偏置电压,就是这个偏置电压
...

感谢!

网友:
用pss+tstab仿真查看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C:
压控电流源怎么作为理想共模反馈使用呀?

类似这样,模拟保持态的共模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