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相位噪声问题

楼主(2013-07-31):
我做了一个VCO,2.4GHz,采用的工艺是40nm
现在的相位噪声是-120.3dBc/Hz@1MHz
我希望减小相位噪声,请问有什么办法。
我用了电流镜,基本LC交叉耦合结果,反相器buffer,和3BIT电容阵列。
求好人啊~~~~~~

楼主:
有没有人啊。好像知道怎么减小,只要减小到-125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去看Hajimiri的相噪和Abidi的LC滤波论文吧。。。

网友:
电路图,noise summary, swing.什么信息都没有,,,很难有有意义的回复

网友:
既然知道怎么减小,那就减小好了,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看的都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啊

网友(2014-02-24):
也许加一个大的滤波电容,或者是加一个电感滤掉二次谐波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