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已解决:模拟版图画完怎么提取label坐标?

楼主(2013-07-31):
问题以解决,谢谢各位的指点

请教论坛各位大侠,模拟版图画完后,要提取各个连线的名字和坐标给数字工程师布线,怎么样才能提取出来?

楼主:
有人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提取lef吧

网友:
可以用calibre的提取网表功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表是没有坐标的

网友:
你是指PAD的名称和坐标吗? 跑一下LVS,软件界面的report里中间有。

网友:
直接抽lef就可以了,不过top cell要干净点,只留prboundry、出pin的各层metal以及相对应的lable层

网友:
PAD 標 text 把
好像有 script 可抽出

至於 LEF 不是做APR 去做CELL IO 用的嗎??
不知道 要如何 宣告自己建立的 CELL  上那些地方不能跨線
那些能跨線 ??

网友(2013-09-10):
labelsum.zip (652 Bytes , 下载次数: 74 ) 用我这个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