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oso ---mark net时MIM电容上下极板能不能不要short啊?

楼主(2013-07-31):
Virtuoso中的Connectivity->Mark NetMIMcap時會同時顯示出上下板的接線,一点mark net ,

MIMcap 的上下极板就short 了,我希望电容的上下极板能够在遇到MIM层时分开,

不知道在technology file 能不能定义的?求各位大侠帮忙,

这个功能在laker里是可以实现的。我按照laker tf 的写法写,但是不管用啊,

求大家帮忙啊!

网友:
virtoso ---mark net时  按F3 属性  不要选中MIM层中的孔就行了。
点亮上下极板就不同时亮了。

楼主: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我在其他的layout中也有用到metal 5 和metal6 ,假如mimcap 是用这两层和MIM层构成的。

其他地方的metal 5, metal6 就open 了!

楼主:
是不是virtuoso 不支持此功能啊!

网友:
估计是的

网友:
觉得2#说的对,要hilight MIM时,去掉中间的via,其他情况再选defaul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