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仿真

楼主(2013-07-3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下:
在我运用gm/id这个方法进行电路仿真的时候,可以得到gm/id~Vgs的变化图,另外还有一种是gm/id~id/(W/L),这种关系图在cadence中是如何得到的?还是运用另外一种工具得到的?具体的2个关系图如下所示:

gm/id~Vgs

gm/id~Vgs

gm/id~id/(W/L)

gm/id~id/(W/L)

网友:
建议用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的Parametric Analysis,配合Spectre的DC仿真。

网友:
请教一下gm/id-----vgs
gm/id-----w/l
从这2条曲线中看什么?

网友:
用cadence就行了,具体怎么设置你搜一下,论坛里有详细的每一步的步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gm/id,id/s,Ft,Vov四个是等效的,知道了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根据曲线直接读出其他值~~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可以这么理解!
   首先,对于Vov(过驱动电压),它的值的变化可以等效于Vgs的变化,这个量的大小所反映的是功耗和速度的关系,如果Vgs取得适当,那么可以根据gm/id~Vgs这个图像得到gm/id的大小,一般来说假如管子是偏置在饱和区,那么gm/id可能是5~10之间的某个数(可以自己做个仿真,然后算出这个值),比如做一个运放的电路时,可以根据摆率得出相应的偏置电流,如果存在补偿电容,那么可以根据相位裕度得到补偿电容的大小。
   另外,如果gm/id是一个定值,则可以根据gm/id~id/(W/L)得到对应的W/L,那么就不需要用平方率的id的公式去计算W/L,因为这样算出的值比较不准确,对于90nm工艺以后的,可能更加不适用了。
因为学习这种方法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还不是很了解,以上是我自己比较粗略的看法,如有不对,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纵坐标可以得到,但是横坐标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C(2018-11-18):
两个波形拷贝到同一界面,使用Y vs Y就可以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C:
两个波形拷贝到同一界面,使用Y vs Y就可以

能否说明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