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问ALTERA以太网IP核的问题

楼主(2013-07-31):
我设置primary address为0x ff-ef-cd-ab-cd-ab,取消promiscuous mode
按照手册说明,此时只接收目标地址和primary address相匹配的帧

仿真的时候,目标地址随机产生(都跟primary address不一样),
将m_tx_d,m_tx_en,m_tx_err直接与m_rx_d,m_rx_en,m_rx_err相接
此时客户侧ff_rx_data有时有数据有时没有数据,如下,虽然细节看不清楚,但仍可以看到前三帧都接收到了数据
而后面的那两帧就没有数据,fifo侧的状态信号也没有什么指示错误之类的

有哪位指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补充一下,IP核中Multicast Address是怎么工作的,没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你顶,顺便问问你的modelsim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啊!

楼主:
MODELSIM SE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