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综合后net名字有反斜杠怎么处理,求赐教!!!

楼主(2013-07-31):
采用DC综合后,出来的网标文件中,cell的例化名前面都有个反斜杠,而且定义的wire名字也有反斜杠,我裁剪了部分网标如下,请各位帮忙看下需要怎么设置能改变这样的信号命名方式

module  AAA(  xxxx , xxxx , xxxx);
input   xxxxxx;
output xxxx;

wire \add_x_1/net1,\add_x_1/net2,\add_x_1/net3,\add_x_1/net4,\add_x_1/net5,
        net6,net7
HDR_XNOR2_2 \add_x_1/U20  ( .A1(\add_x_1/net1), .A2(\add_x_1/net2),.A3(\add_x_1/net3),.ZN(\add_x_1/net4) );

网表大致是上面的情况,当网表很大的时候信号名前面都有个add_x_1查找信号不方便
上面这儿cell应该是加法器中的一个器件,
请各位指点下,怎么能让cell的名字没有add_x_1的那部分,而只有U20,wire的名字只有net6  net7这样的,需要在dc_setup如何设置,
跪谢!!!!在线等回复

网友:
dc_setup不会   但是不知道用TCL写个脚本重排下行不行,还请楼下大牛也帮忙解答下

网友A:
change_name -hier -rule verilog

compile之后,写出netlist之前,加上上面这句~~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感谢四楼的回答,加上change_name之后反斜线的问题是解决了

不过现在网表还有一些感觉不太合规则的,比如:一个bits的寄存器,网表中表示如下:
HDR_SDRN n_shift_reg_1_ ( .d() .se(),。。。    );
HDR_SDRN n_shift_reg_2_ ( .d() .se(),。。。    );
。。。。。。。
怎么能够变成
HDR_SDRN n_shift_reg[1] ( .d() .se(),。。。    );
HDR_SDRN n_shift_reg[2] ( .d() .se(),。。。    );
。。。。。。
感觉用方括号括住数字的比较好,
我用define_name_rules -net(cell  port) "a-zA-Z0-9_a-zA-Z0-9"
而且set_naming_style {%s[%d]}也不能达到目的,请问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name rule 来做

网友B(2014-01-12):
加上:
change_name -hier -rule verilog
cell 斜线去掉了,不过还是有几根信号中有斜线?那位知道解决方式,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C(2022-07-12):
引用 网友B:
加上:
change_name -hier -rule verilog
cell 斜线去掉了,不过还是有几根信号中有斜线?那位知道解决方式 ...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是大部分都通过change rule 修改了 但是还是剩下几根线改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是大部分都通过change rule 修改了 但是还是剩下几根线改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

我也是有这个问题,请问有人有解决方案了嘛

网友:
怎么能够变成
HDR_SDRN n_shift_reg[1] ( .d() .se(),。。。    );
HDR_SDRN n_shift_reg[2] ( .d() .se(),。。。    );

====
[] 在verilog 里面的  instance name 是不允许的哦 ~~~

网友D:
寄存器 ,综合之后就必须是这样 :

HDR_SDRN n_shift_reg_1_
===
不能太惯着前端了 ~~~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D:
寄存器 ,综合之后就必须是这样 :

HDR_SDRN n_shift_reg_1_

哈哈,可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hange_name -hier -rule verilog

compile之后,写出netlist之前,加上上面这句~~

请问Genus怎么修改?有个类似的命令update_names 但是没有直接的选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Genus怎么修改?有个类似的命令update_names 但是没有直接的选项。

update_names -verilog -restricted "\\"

网友:
引用 网友F:
update_names -verilog -restricted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