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管问题

楼主(2013-07-31):
各位大神:小弟求助想控制功放管开和关,是通过控制栅极还是漏极。

网友:
栅极就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讲讲控制栅极,而不是漏极的啊  还有就是要对输出功率进行检测,需要检测一个脉冲波的功率,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
输出功率检查,通常是用一个耦合器把发射信号反馈到检查模块,频率低的话有现成的商业耦合器可以买,频率高的话自己用一段微带线就可以耦合。。。

网友(2013-09-19):
受教了啊。谢谢!!!!

网友(2013-10-25):
大多是控漏极。控栅会有些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请教一个问题:我加栅极电压,漏极电流慢慢增大,在还没有完全开启的情况下,漏极电流就突然增大。
DATASHEET上面让控制漏极电流至100mA,但是我升高栅极电压时,直接从20mA就变到300mA。然后降低栅极电压,漏极电流非常微小的减小。早已经降至漏极开启电压一下啦,但是漏极电流依然很大。直到快降到0V时,才能把漏极关掉。

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功放管已经烧了啊!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啊!

网友:
你这个测试,是测试的DC状态下的吗?

网友(2016-07-01):
问楼主:功放漏极电流突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1、是什么材质的功率管,LDMOS or GaN...
2、功放输入端在你上栅压时是什么状态?接个匹配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