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原理图中加上dummy前仿就不正常了?

楼主(2013-07-31):
菜鸟求助。做了一个bandgap,输出500mv的vref,开始很正常,这是工作点前仿情况。

然后在画版图时给BJT周围加了一圈dummy,三端都接地。为了LVS能过,我就在原理图中也就加上了,但加上dummy前仿就不正常了,电源都只有3.3V,输出的vref却有4.1V。图中红色圈起来的就是用做dummy的BJT。

三端都接地的BJT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对这个电路产生影响啊?我知道calibre做LVS时有个选项可以忽略dummy,只是希望能搞清楚这是我接的BJT有问题还是这只是spectre的问题。

求大牛指导啊。

网友:
dummy用mos管做吧,之前看mos管的没问题。期望大牛来解答这个为什么

网友:
这么神奇的事?

网友:
加dummy后,后仿真提错寄生参数了。

网友:
先看前仿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后仿引入了寄生参数,版图还要优化。还有,一般BJT的匹配是用合理的比例,如1:8,1:24来完成匹配的,较少加BJT的dummy

楼主:
加dummy后,后仿真提错寄生参数了。
引用 网友A:

两次仿真都是前仿,我叙述有点问题。

楼主:
先看前仿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后仿引入了寄生参数,版图还要优化。还有,一般BJT的匹配是用合理的比 ...
引用 网友B:

两次仿真都是前仿,我没说清楚,要是后仿我肯定就去找版图的问题了。

我bandgap中总共用了九个W5L5的BJT,摆成了一个3*3的正方形,然后在这个正方形周围加了一圈三端接地的BJT用作dummy,一共16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着看你加的dummy管上有没有电流。我怀疑有寄生器件。

网友:
如果是前仿真,那应该是操作问题。或者是个bug!!!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那么多dummy ,我觉得不如把面积换成9个 10*10的BJT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DC不收敛,加了dummy的图电阻上的电压都几十V了。run trans试试,或者改变电压点,比如3.3改为3.29999

网友:
BJT我也加过dummy,也没事

网友:
你可以尝试把dummy的 P 端悬空,其余的 N和P 还是接地,看看是否能通过

网友:
我觉得你把Dummy PNP的B接VDD,S和E分别和工作管 PNP的S和E接起来,没准行。
B接VDD可以保证Dummy PNP截止,而你把B S E同时接地并不能保证管子截止,相反可能把电流都吸走了,你可以分析一下KCL~~

网友:
是个bug吧,这样子后仿真别出问题就谢天谢地了。全是bip,你再加一圈dummy,我觉得有点找死的意思啊。

楼主:
回复  vsombie

    可能是DC不收敛,加了dummy的图电阻上的电压都几十V了。run trans试试,或者改变电 ...
引用 网友C:

   大牛啊,太厉害了!我把电源改成3.2999999,地改成0.00000001,果然前仿就正常了。   能讲讲这是啥原理不?

网友:
仿真工具问题,是不是OP工作点没有对,建议给个电源瞬变仿真

网友:
显然是模型不好,几百伏电压仿出来你还相信这个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spectre DC 单点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DC不收敛。往往和model也有关,如果model是用subcircuit的方式写的,就更容易出现一些。你这个可能是high r poly电阻子电路的modle的问题,也可能是pnp model在两个结都0偏的情况IV不连续。电阻上电压显示几十V,还有负电压,这个应该是spectre的bug。
   任何时候,仿真结果都应该以tran为主,DC只是看看工作点。

另外,pnp三端都接地,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满足nwell to nwell space 的design rule。但却是pnp加dummy对bg准度的提高确实很有限,可以说性价比最低。还不如拿这些面积都加给op的输入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