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混合型SAR与电容型SAR的区别与优缺点

楼主(2013-07-31):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目前市面上采用c+r型的Sar的 adc多吗?c+r这种混合式的adc与纯c的adc的优缺点有哪些?我们一般都采用哪种结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那句话,看你要什么档次的a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位的,功耗300uA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想要达到的eno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50ksps
    enob: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