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虾装verdi201001时有没有遇到下面的情况,

楼主(2013-08-01):
*WARN* Resource file: Incorrect version "2011.01". Need "2010.10".
*WARN* Using an incorrect resource file could result in abnormal program termination.
logDir = /home/ chanon/Downloads/Novas201101/bin/verdiLog

Novas Release 2010.10 (Linux) 10/01/2010
Copyright (C) 2009 - 2010 by SpringSoft, Inc.
rcfile = /home/Chanon/Downloads/Novas201101/etc/novas.rc
catch signal 11
---------------
Thread 2 (Thread 0x19f7b70 (LWP 31812)):
#0  0x00828424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3338b6 in nanosleep () from /lib/libc.so.6
#2  0x003336e0 in sleep () from /lib/libc.so.6
#3  0x0aaf2132 in LicenseCheckUtility ()
#4  0x00f6ba49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libpthread.so.0
#5  0x00374aee in clone () from /lib/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f216c0 (LWP 31805)):
#0  0x00828424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003333a3 in __waitpid_nocancel () from /lib/libc.so.6
#2  0x002f48f8 in _IO_proc_close@@GLIBC_2.1 () from /lib/libc.so.6
#3  0x002ff3e3 in _IO_new_file_close_it () from /lib/libc.so.6
#4  0x002f29e8 in fclose@@GLIBC_2.1 () from /lib/libc.so.6
#5  0x002fb2ed in pclose@@GLIBC_2.1 () from /lib/libc.so.6
#6  0x0bcfdfff in _sys_pclose ()
#7  0x0bce678b in system ()
#8  0x0bcdaa8e in sysiCrash ()
#9  0x0bcdae45 in actUnexpectAction ()
#10 0x0bcdae6f in catchSignalCB ()
#11 <signal handler called>
#12 0x0aaf3d43 in wtResizeWindow ()
#13 0x093c792e in hbRestoreWindowLayout(_wtHierBrowserRec*) ()
#14 0x094547ac in hbCreateWindow(_wtHierBrowserRec*) ()
#15 0x093b4907 in HBProdInit(rcFile*) ()
#16 0x093b4829 in HBProdInit() ()
#17 0x08d22001 in debMain(prodMainStruct*, int, char**) ()
#18 0x08d22d05 in main ()
---------------
branchName=2010.10 cnlDate=10/01/2010 cnlEnv=Linux.0
uname(Linux Iroman 2.6.32-358.el6.i686 #1 SMP Thu Feb 21 21:50:49 UTC 2013 i686)
---------------
Process Size: 216305664 bytes
verdi detected abnormal termination.
Log information written to
/home/Chanon/Downloads/Novas201101/bin/verdiLog/sysinfo.tar.
Please send this file to customer support.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网友(2017-10-08):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08756&rpid=9179794&ordertype=0&page=3#pid9179794
25#破解nlint也有这个问题,应该是破解的不干净,你换一个破解教程试试。你现在用的哪个教程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