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乘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在verilog仿真中,乘法器是如何识别有符号/无符号数的.请看以下仿真结果:
如何解释比较合理?
1)所有变量已经都声明为reg,wire形,没有定义为有符号数,但mul_ab3和mul_ab2的值不一样
2)当mul_a为”负数“时,乘法器计算mul_ab2的算法貌似是,mul_a的值*mul_b外加两个符号位?
为啥乘法器左边使用选择逻辑之后结果就变了呢?
请高人指点。。。

module test;
reg [14:0]  mul_a;
reg [11:0]  mul_b;
wire [26:0] mul_ab,mul_ab_add;
wire [14:0] mul_val;
wire [26:0] mul_ab2,mul_ab3;
wire [14:0] mul_val2;
wire [14:0] mul_a_tmp;

initial begin
  mul_a = -15'd466;
  mul_b = 12'd1024;
  #100;
  mul_a = -15'd487;
  mul_b = 12'd813;
  #100;
  mul_a = 15'd10;
  mul_b = 12'd10;
  #100;
  mul_a = -15'd10;
  mul_b = 12'd11;
  $stop;
end

assign mul_ab  = mul_a * mul_b;
assign mul_val = mul_ab[24:10];
assign mul_ab_add = {~mul_ab[26:25],mul_ab[24:0]};

assign mul_a_tmp = (mul_a[14] ? (~mul_a + 1) : mul_a);
assign mul_ab3  = mul_a_tmp * mul_b;
assign mul_ab2  = (mul_a[14] ? (~mul_a + 1) : mul_a)*mul_b;
assign mul_val2 = (mul_a[14] ? (~mul_ab2[24:10] + 1) : mul_ab2[24:10]);

endmodule

网友:
默认是当做无符号数来处理的

网友:
verilog 2001 加入了singed 的定义
比如

module multiplier (
parameter SIZE = 8;
output reg signed [SIZE-1:0] F;
input  [SIZE-1:0] A,B);

~

endmodule

网友:
reg ,wire型都是无符号数,integer型的是有符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