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I write transactions with different IDs and same address

楼主(2013-08-01):
AXI协议中对同一master不同IDs的这样的说明:
“Transactions from the same master, but with different ID values, have no ordering restrictions. They can complete in any order.”

如果是master在不同IDs的传输中对同一地址进行写操作,由于在interconnect中的路径可能不一样,这些传输到达slave口的时间可能不一样。那interconnect能不能保证这些操作的顺序?
如果不能的话,那master先发的读操作后到达slave,岂不是把后发的传输操作给冲掉了?

求大侠解释呀~~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对于无法保证的interconnect可以用barrier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A:

slave需要保证对同一个address region访问的ord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