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racula做SVS输出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用dracula做SVS时,输出文件中discrepancy部分会有80列,前40列显示电路,后40显示版图(其实也就是另外一个电路,因为我做的是svs)。由于我的电路层次比较多,所以单元名会比较长。我发现前40列中如果不够,会在下一行继续显示,而后40列中就不是这样。会显示不全。
请问有知道的吗?xiexie!

网友:
怎么还用这个工具做呢

网友:
可以用calibre做,还好看很多,试试看吧

网友(2013-10-11):
我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用dracula做SVS,是不是先将电路图 schemitic1  和  schemitic2 导成.cdl 文件,再将这两个.cdl 文件放在不同的目录下,用LOGLVS来编译出两个LOGLVS.DAT文件,然后用PDRACULA 来get  svs_cmd(svs的脚本文件),最后jxrun.com ?如果是这样做SVS的 话,能不能提供一份svs的脚本文件给我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