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格雷Gray 5th zero value time constant VS 拉扎维零极点分析

楼主(2013-08-01):
格雷5th第七章讲的零值时间常数的方法求主极点,这个跟拉扎维的方法算出的严重不同啊,求原因。P524的那个example有具体的求解方法,明显跟拉扎维求的不同
拉扎维只会关心一个点的对地电容和电阻。这个零值时间常数竟然把所有的时间常数都加了起来。
到底是哪里理解出问题了,肯定这两个方法都是正确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期待大虾解读。

网友A:
回复 楼主:
拉扎维的方法是主极点近似,只考虑主极点的影响,如果两个极点较近,用这个方法估算出来就不准了;gray的方法比较精确,如果两个极点较远,用gray的方法算出来是和拉扎维的一样的,极点很近时,用gray的方法才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算出来的结果是205KHz和次主极点是4.02MHz。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很远了吧?

网友:
我还真没看过gary推导极点的方法,我今天看看。

楼主:
在拉扎维书中并没有提到主极点与次主极点距离的问题。
倒是格雷的零值时间常数是有一个主极点与次主极点比较远的假设才得到的结果。而且后面也分析了如果两个极点相同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在汉语版的拉扎维书中,P143页的那个例题中,如果Rs和Rd有相同的数量级,那么win和wout也会是同样的数量级。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原因。

网友:
你可能理解有些问题,把所有的时间常数相加,如a1+a2+...,如果a1远大于其他的值,所以这个值就约等于a1;如果a1没有远大于其他值,但结果仍按a1来估就不准了,所以要都相加才行。你可以看看stanford的ee214,那里有详细说明,还有例子,用数据表明比较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正好在看ee214的课件
93页有个例题说明
它的说明是miller比这个方法更准确,而且是在t1,t2很相近的情况下的。
难道我这个理解不正确?

楼主:
好像应该是后面这个电路会对米勒电容的计算产生影响。
如果没有后面部分,就跟EE214是一样的,两个计算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有了后面的那个电路,零值时间常数就会多出来t,但是米勒的计算就没有考虑到这个。
所以应该是这个电路的米勒电容的计算出问题了吧。
对于这个电路,该怎么来算米勒电容呢??
求帮助!!

楼主:
上图所示的有两个点是我通过米勒,计算出来的两个节点的频率。
希望有人帮忙看看,是不是有哪里计算有问题。
因为书中写的是两个极点分别是196K和4.02M。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正好一个是两倍,一个是一半。
肯定哪里的理解出问题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期待有人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这是格雷书里面的一个电路,用米勒补偿求的结果怎么跟格雷用的会不同啊
求帮助!!

网友(2014-01-17):
零极点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分析电路的频率特性,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2016-02-07):
The open-circuit time constant method is an approximate analysis technique used in electronic circuit design to determine the corner frequency of complex circuits. It also is known as the zero-value time constant technique.
格雷的书是零值时间常数发,电容为零。即开路,一种方法不一样 的名称

网友(2025-02-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拉扎维的方法是主极点近似,只考虑主极点的影响,如果两个极点较近,用这个方法估算出来就不 ...

任何主极点近似方法都要求,其他极点与主极点靠的不能太近,Gray的方法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