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FFSET OUT约束

楼主(2013-08-01):
请教各位,FPGA中输出数据和时钟给下游器件如DAC,要让数据和时钟输出能对齐,在忽略外部PCB布线时延上,FPGA应该做什么约束才能保证呢,如果做OFFSET OUT约束的话,可能都能满足小于约束值,但不一定两个的值是基本一致的。坐等高手来解惑

网友:
这个基本没法保证。首先确保所有数据输出都是寄存器的,并且放在IO cell里面(ISE有此设置)。
方法:
1): 如果始终频率不高(比如《=200MHZ)。可以采取故意把data在输出的时候用时钟负延寄存一下。这样setup/hold都有1/2T的时间。
2):用示波器看data跟clock的关系,调整IODELAY的值(ISE UCF有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寄存器有放在IOB里,有好几位的数据,怀疑是数据输出寄存器到IOB之间的布线每位延时不一样,这中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完全对齐是不可能的。
参考方法1.

网友:
使用IODELAY,通过原语调用

网友:
为什么有这种需求呢,比较少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要时延完全一致,但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超过一个周期的话数据就会发生错误,这种需求应该是不少见吧,就和差分数据等长是一个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