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TF转TLU文件问题

楼主(2013-08-01):
我用gra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tluplus命令产生了TLU文件(itf文件是工艺厂提供的),然后我在icc中用此TLU文件set_tlu_plus_files后,check_tlu_plus_files,进程就直接死了,而产生的TLU文件又不能完全打开,只能看到前面一部分就是ITF文件中的内容,请各位大师指点该怎么办,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谢谢指点哦!!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回答

网友:
tluplus不是文本文件,vi是打不开的。
至于不ICC不能读tluplus,你先确认生成文件过程没有错误,再确认ICC版本不比starrc的版本旧。

网友:
我上次出现tlu的问题确实是因为icc版本比starrc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