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该怎么终止这个循环?

楼主(2013-08-01):
各位:
      正在写driver,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必须在一个信号的上升沿将当前的transfer的传输终止(不管传没传完,然后去取下一个item,开始下个transfer的传输)。我是用一个for循环来发送数据的,因此,我想用disable来将它终止,但是好像disable只是将这一次的操作终止掉,下次循环又重新开始了,请问,我该如何才能直接终止掉整个loop呀?

task rate_handw_driver::drive_transfer(vdo_transfer trans);
    longint r,g,b;
    int cnt;
    int i;
    `uvm_info("START_FRAME",$psprintf("Start send a new frame data"),UVM_MEDIUM)
    cnt=cfg.master_config.hvalid*cfg.master_config.vvalid/rate;
    two_vif.lr_mask <= #1 trans.lr_mask;
    fork
        for(i=0;i<cnt;i++) loop1:begin
            r=0;
            g=0;
            b=0;
            for(int j=0;j<rate;j++) begin
                r |= trans.r[i*rate+j]<<(j*width);
                g |= trans.g[i*rate+j]<<(j*width);
                b |= trans.b[i*rate+j]<<(j*width);
            end
            pix_cnt=i%(cfg.master_config.hvalid/rate);
            line_cnt=i/(cfg.master_config.hvalid/rate);
            $display("befor call drive_one_beat @%t,i=%d",$time,i);
            drive_one_beat(r,g,b,pix_cnt,line_cnt);
        end
        @(posedge two_vif.vs)
            disable loop1;
    join_any
    $display("break for @%t",$time);
    @(posedge two_vif.vdo_clk)
    two_vif.valid <= #1 'b0;
    two_vif.vlast <= #1 'b0;
    two_vif.hlast <= #1 'b0;
endtask : drive_transfer

结果跑出来的log如下:
break for @           308026000
pix_cnt=          5,line_cnt=          0,@           308030000
befor call drive_one_beat @           308030000,i=          6
pix_cnt=          6,line_cnt=          0,@           308034000
befor call drive_one_beat @           308034000,i=          7
pix_cnt=          7,line_cnt=          0,@           308038000
befor call drive_one_beat @           308038000,i=          8
pix_cnt=          8,line_cnt=          0,@           308042000
befor call drive_one_beat @           308042000,i=          9
pix_cnt=          9,line_cnt=          0,@           308046000
befor call drive_one_beat @           308046000,i=          10
pix_cnt=         10,line_cnt=          0,@           308050000
befor call drive_one_beat @           308050000,i=          11

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for(i=0;i<cnt;i++) begin: loop1

loop的名字似乎是写在后面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我这样写也没报错,另外,我查了systemverilog 3.1a语言参考手册,《8.9节disable》的例子是:

module ...
    always always1: begin
        ...
        t1: task1();
        ...
    end
    ...
endmodule

always begin
    ...
    disable u1.always1.t1; // 突出在always1(静态)中调用的任务
end

唉,我现在好闲啊,都有时间再去翻一遍书了。。。。
这个问题不解决没办法往下做了呀,谁来救救我呀~~~~~~~~~~~

网友:
感觉loop1定义的就是一个begin...end包着部分代码的名字,所以它只能终止一次,也是因为你等待的上升沿只有一个吧?也许要把loop1放在for前面,本来这只是一个别名,所以编译应该不会报错的。

网友:
将for循环放在begin...end之中,然后disable这个begin...end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continue代替disable那段语句

网友:
回复 网友B:

    task rate_handw_driver::drive_transfer(vdo_transfer trans);
    longint r,g,b;
    int cnt;
    int i;
    `uvm_info("START_FRAME",$psprintf("Start send a new frame data"),UVM_MEDIUM)
    cnt=cfg.master_config.hvalid*cfg.master_config.vvalid/rate;
    two_vif.lr_mask <= #1 trans.lr_mask;
    fork
        for(i=0;i<cnt;i++) loop1:begin
            @(posedge two_vif.vs) continue;
            r=0;
            g=0;
            b=0;
            for(int j=0;j<rate;j++) begin
                r |= trans.r[i*rate+j]<<(j*width);
                g |= trans.g[i*rate+j]<<(j*width);
                b |= trans.b[i*rate+j]<<(j*width);
            end
            pix_cnt=i%(cfg.master_config.hvalid/rate);
            line_cnt=i/(cfg.master_config.hvalid/rate);
            $display("befor call drive_one_beat @%t,i=%d",$time,i);
            drive_one_beat(r,g,b,pix_cnt,line_cnt);
        end
        //@(posedge two_vif.vs)
           // disable loop1;
    join_any
    $display("break for @%t",$time);
    @(posedge two_vif.vdo_clk)
    two_vif.valid <= #1 'b0;
    two_vif.vlast <= #1 'b0;
    two_vif.hlast <= #1 'b0;
endtask : drive_transfer

网友:
  task rate_handw_driver::drive_transfer(vdo_transfer trans);
    longint r,g,b;
    int cnt;
    int i;
    `uvm_info("START_FRAME",$psprintf("Start send a new frame data"),UVM_MEDIUM)
    cnt=cfg.master_config.hvalid*cfg.master_config.vvalid/rate;
    two_vif.lr_mask <= #1 trans.lr_mask;
    fork
        for(i=0;i<cnt;i++) loop1:begin
            @(posedge two_vif.vs) continue;
            r=0;
            g=0;
            b=0;
            for(int j=0;j<rate;j++) begin
                r |= trans.r[i*rate+j]<<(j*width);
                g |= trans.g[i*rate+j]<<(j*width);
                b |= trans.b[i*rate+j]<<(j*width);
            end
            pix_cnt=i%(cfg.master_config.hvalid/rate);
            line_cnt=i/(cfg.master_config.hvalid/rate);
            $display("befor call drive_one_beat @%t,i=%d",$time,i);
            drive_one_beat(r,g,b,pix_cnt,line_cnt);
        end
        //@(posedge two_vif.vs)
           // disable loop1;
    join_any
    $display("break for @%t",$time);
    @(posedge two_vif.vdo_clk)
    two_vif.valid <= #1 'b0;
    two_vif.vlast <= #1 'b0;
    two_vif.hlast <= #1 'b0;
endtask : drive_transfer

回复 网友B:

楼主:
不行。因为task “drive_one_beat”就是一个简单的valid与ready配合的操作,如果ready一直为0,那么就卡死在等待ready为“1”的时候了。整个dive_transfer就卡在22行了。而continue则是在第10行,都卡住了,回不到开始的地方去continue呀。

网友:
把loop1 外面再套一层fork---join_any  起个名 然后disable 这个 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不知道是disable loop1呢,还是disable fork呢?

网友:
disable fork 加的那一层f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