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

楼主(2013-08-01):
第一次用HFSS,需要把cadence里面的gds文件导入到HFSS里,导入成功了,但是是2D图形,可不可以变成3D的呢,因为需要加一些金属线的厚度什么的。怎么变成3D 的?需不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文件?
   望高人指导啊!!!
   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使用“sweep"操作将面变体(先选择面,右键>edit>sweep>along vector);

网友:
这个最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下,因为不一定所有的仿真都是要加厚度的,要看模型耦合原理、你需要的精度和频率以及机器的配置,如果要求精度不高可以作为理想导体来仿真,这样时间上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