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模拟layout面积估算

楼主(2013-08-01):
想请教一下做模拟layout floorplan的大大们:模拟layout在开始做floorplan的时候,各个模块的面积是怎么估算的?谢谢!

网友:
我们是把所有的device都放上去,适当留一些走线的面积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我觉得把所有device放上去,同时考虑好power线的宽度和方向,其余就是考虑留走线空间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这种办法,误差很大吧

网友:
小的面积估出来后才能估总体的吧

网友A:
一般用layoutXL自动instance器件,选50%的利用率,就差不多了。面积紧张的项目就把利用率调高点,这个对于前期估算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outXL调出来的instance是散着放的,在哪儿可以调整利用率?
听着怎么感觉像是APR layout

网友:
XL 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XL 自动instance出来的器件是散着的,但是可以生成一个prboundry层的框框,这个框就是XL估算出来的面积,你可以在auto instance的界面里设置估算的时候:固定宽度 or  固定高度 or 固定高宽比值。

网友:
in order to download other files ,I have to do thi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LayoutXL”是什么东西?

网友:
CADENCE Virtuoso XL  ----VXL
CADENCE Virtuoso Layout Editor ----V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virtuoso窗口,菜单Tools-->layout XL 即可转到layoutXL,相当于virtuoso的增强版本

楼主(2013-09-09):
    你好,请问XL里面的利用率是什么含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看到你的回复我就想笑哈。

网友:
我们是把所有的device都放上去,适当留一些走线的面积
引用 网友E:

一个模块做一个单元,把单元里的所有器件都调进来。  还是在一张图上将项目所有器件调进来?

网友:
原来面积是这么估算出来的,受教了

楼主(2014-02-19):
经过一段时间对skill的学习,我自己写了一个程序,用来估算芯片面积,适用于任何工艺。年前用一个MPW的项目做了一下演练,效果还不错。目前还在进一步测试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大神分享杰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东西现在还是个半成品,而且还需要再测试一下,短时间内恐怕还拿不出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求分享思路,是以按照什么原理搞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程序直接在cadence composer下运行,就是打开一个电路图,然后运行程序。

   程序先采用递归算法计算每个器件的面积,器件面积根据cdf参数计算,用户可以选择任意的cdf参数并且自定义计算面积的公式;

   然后把所有器件的面积相加;

   再设定布线的面积,布线面积按照器件总面积的百分比来设定,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设定;

   最后设定一些特殊器件或结构的面积,比如PAD、ESD器件、隔离环、sealring等;

   以上所有面积相加即得到最终的面积。

   程序最后会把以上的情况整合成一份报告,详细列出每种器件类型的总面积,芯片总面积以及计算公式。

   另外如果碰到一些因各种原因无法计算面积的器件(比如用户自定义的公式有问题),程序会把这些器件列出来一并放在报告里。

   程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保存计算公式模板,当第一次针对某工艺编辑好计算面积的公式后,可以保存下来,以后只要load进来进行少量修改就可以了。

   我们年前的MPW的项目,规模大概是2K的管子,编辑好公式后,估算每个模块的面积和整个芯片的面积只需要半个小时,大大提高了布局的效率。也让经验不太足的版图工程师能较为准确的估算芯片面积。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我没有经验,但是请教如果用总宽长比来计算,是否能起到类似的作用?这个是我听一个老师讲课时提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MOS、R、C的宽长来计算是可以获得一个面积的,只是我觉得这样估算的面积太粗糙了,对于具体做版图的人来说误差有点大。
   我写这个工具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能相对更准确的估计出面积,二是能快速的得到结果,其实我更主要是为了第二点啦,不然每次布局的时候都很痛苦。

   当然,面积估算是否准确这和个人的经验息息相关。我写的工具也是比较自由的,器件面积公式可以由使用者自行定义,你可以简单写成W*L*finger*m就是一个MOS的面积,也可以写成(W+2)*(L+3)*finger*m,其中的+2和+3就是修正项,而且还可以使用其他CDF参数。

   重点还是想提高效率。这个工具直接集成到composer中,让电脑去做一些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不然电路里那么多器件靠人工去一个一个统计?就算是用virtuoso XL把器件全摆出来去统计我觉得也太痛苦了。
   补充一下,这个工具是针对纯模拟电路的。数字的就不太适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ygyg100,我开始也觉得WL统计方式对于m和finger是没有区分的,对于不同的电路统计起来误差会比较大,对于面积统计来说,一定是变量越多越贴近真实面积,并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一定是像你所说,表达式可以比较复杂、也就要把更多的计算交给机器。再次感谢ygyg分享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用客气啊。大家有好的想法多交流啊,我也是半个新手。

网友(2014-05-21):
顶起来,看看大家怎么做的

网友:
同意先把器件摆上去,布好电源线

网友:
我是留了60%左右

网友H(2015-08-09):
模拟的可以直接用XL调出来,然后填个面积比就可以估算面积了

网友:
试一试XL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2015-11-19):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简单快捷。

网友:
我还没用过layoutXL,我是把所有device放上去,同时考虑好power线的宽度和方向,其余就是考虑留走线空间了,听说可以用layoutXL设置利用率,估算面积,就不知道准确率怎样了,另外期待19楼的大神的杰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我把两年前写的程序给大家发出来吧。
为什么我之前一直没有发呢,因为模拟芯片做的多了就发现,面积想要精确估算还是只能靠经验,做得多了,一个工艺用的多了,自然就心里有底了,如果非要用工具帮忙的话,其实layoutXL就足够了。我写的这个程序权当给大家学习skill做一个参考吧。

程序的用法:附件解压后,是一个源代码文本文件,把它复制到任何路径下,用的时候先在icfb窗口中将源代码load进来,格式如下

load("文件路径/ChipAreaEstimate.il")

然后打开一个schematic,在icfb窗口中输入  chipAreaEstimate()  然后回车。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最上面先指定 Report file的路径和名称;中间部分会列出这个电路里所有用到的器件,可以自己编辑面积计算公式(可以用CDF参数),比如w*l这样的;最下面是一些其他面积的计算公式。

都完成后点击左上角的Apply就行了,最后面积的详细统计会在你指定的Report file里面,打开看就行了。

现在没有时间写一个详细的用法,如果有问题可以给我发站内信。

这个程序只在cadence 5.10.41版本上测试过,其他版本不保证能顺利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厉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

网友(2016-04-13):
回复 楼主:

   您真的是个大牛,佩服,佩服

网友:
Layout XL 和程序两个方法受教了

网友(2016-05-26):
回复 楼主:

大神,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8楼
Generate Layout窗口PR Boundary选项下面可以设定利用率:
Area Estimation

网友(2016-07-12):
回复 楼主:

   你好,我试了一下,在计算公式那不知道怎么填,总是报错*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loatToString

网友(2017-02-17):
回复 楼主:

   厉害!膜拜一下大神!!赶紧研究一下 多谢分享

网友:
膜拜 ,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真不好意思,程序里有个浮点类型转字符串的函数是在别的文件里定义的,所以程序运行会报错找不到这个函数,我把它贴在下面,把它加进程序文件就可以了,实在抱歉。

procedure(FloatToString(n)

prog((ns)
sprintf(ns "%g" n)
return(ns)

))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54# ygyg100 牛别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呀,

网友:
把所有的器件都拖出来,预留些走线通道

网友(2017-03-22):
回复 楼主:

    赞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9-08-25):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真不好意思,程序里有个浮点类型转字符串的函数是在别的文件里定义的,所以程序 ...

代码放进去了 还是显示undefined function-FloatToString 是我放置的位置不对吗 还有那个公式需要怎么填 有一些选项看不懂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模拟的可以直接用XL调出来,然后填个面积比就可以估算面积了

您好!请问这个面积比,在哪里设置呢?还有,这个比例怎么设置?有什么依据吗?请多赐教,谢谢

网友(2022-10-03):
good discussion,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3-10-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layoutXL自动instance器件,选50%的利用率,就差不多了。面积紧张的项目就把利用率调高点,这个对于 ...

请问这个利用率怎么调?是不是下面设置的长宽高就是你大概调出来面积的大小啊,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为啥有的电路运行代码以后里面的不同类型的MOS管信息没有抓出来呢,只有里面一个小模块的信息,能帮忙看下吗?

网友(2024-11-14):
用XL 初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