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示波器的应用

楼主(2013-08-01):
在使用示波器时遇到一个问题:在测量一些微小量(几十mV)时,发现将时间刻度(10ns/div)或者电压刻度(20mV/div)调的很小,读出的值和将这些刻度调大一档读出值有20%的差异,怀疑是将刻度放的太小会造成波形失真。问题是如何正确选择示波器的刻度?

网友:
示波器的分辨率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即使没有用到最小精度,差异比较大的量程下(比如1V/div和50mV/div)测出的值也有差异。如何知道哪个更准确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