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混合SAR ADC逼近阶段充电不充分情况

楼主(2013-08-01):
所用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RDAC工作阶段,在不同的电阻节点电压输出时会出现充电不充分的现象,如下图

我设计的是12-bit的(7b)R-(5b)C混合结构,单位电容很小---100fF,电阻低至200欧姆仍出现上述现象,我用9欧姆的电阻才出现近似的阶梯状波形。开关用的是CMOS结构,宽长比挺大。时钟频率不大---8M。
单由现象分析的话,就是电阻节点开关闭合时对电容阵列进行充电,并且是不完全充电。
但在阻值和容值均不大,时钟频率也不大的情况下,怎么会出现如此糟糕的现象呢?
希望做过此类ADC的高手解答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师兄充电末期你开关的ron是多少?

楼主:
后来通过仿真发现主要是开关的影响,因为我将里面的所有开关均换为理想开关后,就出现理想的阶梯状波形了。看来开关也是个大学问啊!

同时,希望高手指点一下相应开关的设计技巧。

网友:
前面自己都说宽长比很大,后面才发现开关电阻太大,不应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开关的宽长比确实很大,后来发现其阻值与单位电阻同等数量级,所以在不同电压节点串入开关时应该会有影响吧。理想开关导通电阻默认阻值应该为1欧姆,影响很小。

网友:
开关管过大,并且电容很小,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电荷分配的问题,寄生电容和array电容的电荷分配会导致精度损失

网友(2016-08-12):
R too small too !!!

网友(2017-12-05):
R-C混合SAR ADC逼近阶段充电不充分情况

网友(2020-11-21):
就是电荷分配的问题,

寄生电容和array电容的电荷分配会导致精度损失

网友(2021-06-01):
请问有相关论文参考吗,谢谢

网友(2022-08-18):
楼主你好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请问你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23):
楼主好,请问你的分段电容结构是哪篇文章里的呀

网友:
您好,请问您有该结构的设计资料吗?可以分享一下吗?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