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问题

楼主(2013-08-01):
我也遇到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的错误。license文件用sssverify检查过,没问题。
    lmgrd -c syn_lic.dat -l syn_lic.log看起来也没问题(用的是scl10.9.3),
    环境变量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bc_linux,还有PATH
    启动dc_shell就遇到is not enabled的错误,
    打开syn_lic.log看不到checkout license的记录,感觉是没有到27000的端口上找license (netstat -n | grep 27000是在监听的)

    担心是防火墙,把防火墙关了,也还是不行

    (装的是dc2008,以前是可以用的。一段时间没用了,这几天突然要用,却发现用不了,
    另外,pt、fm、vcs也都起不来,着急啊)

附上syn_lic.log
20:22:06 (lmgrd)
20:22:06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20:22:06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20:22:06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20:22:06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5.0 build 31891 i86_re3) started on bc_linux (linux) (8/1/2013)
20:22:06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20:22:06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20:22:06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20:22:06 (lmgrd) License file(s): /home/bill/asic/env/syn_lic.dat
20:22:06 (lmgrd) lmgrd tcp-port 27000
20:22:06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20:22:06 (lmgrd) Started snpslmd (internet tcp_port 40343 pid 3636)
20:22:07 (snp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5.3 build 59306 i86_re3
20:22:07 (snpslmd) Synopsys Corporate Licensing (SCL) Release: version SCL_10.9.3
20:22:08 (snpslmd) Server started on bc_linux for:    SSS
20:22:08 (snpslmd) aPrv        XC4000E        XC4000EX
20:22:08 (snpslmd) XC4000L        XC4000XL    XC4000XLA
.........
20:22:08 (snpslmd)
20:22:08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20:22:08 (snpslmd)
20:22:08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20:22:08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40343
20:22:09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CADABRA  EPIC  ISE-TCADd  TE_CATS  adalmd  anagram  archprod  avantd  chrysalisd  everest  hscd  innologd  la_dmon  leda  metasoftd  nassd  numeritchd  saber_dmn  sandwork  sigmacd  slat  snpsOEM1  snpsOEM2  snpsOEM3  snpsOEM4  snpsOEM5  snpsOEM6  snpsOEM7  snpsOEM8  snpsOEM9  ssilmd  synopsysd  tmald  vcsd
20:22:10 (snpslmd) ------------------------------------------------------------------
20:22:10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20:22:10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20:22:10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20:22:10 (snpslmd) ------------------------------------------------------------------

楼主:
用lmstat -a -c ../../../env/syn_lic.dat有新的发现: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hu 8/1/2013 22:24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bc_linux
    License file(s) on bc_linux: ../../../env/syn_lic.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License server machin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 (-96,7: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好像还是license意外挂掉了

楼主:
用lmstat -a -c ../../../env/syn_lic.dat有新的发现: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 ...
引用 楼主:

su(不换环境变量su -)换到root用户,竟发现license起来了
lmstat -c asic/env/syn_lic.dat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hu 8/1/2013 23:10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bc_linux
    License file(s) on bc_linux: /home/bill/asic/env/syn_lic.dat:

  bc_linux: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0.8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bc_linux):

  snpslmd: UP v10.8

进一步用root用户启动dc_shell,竟也成功了:
[root@bc_linux bill]# dc_shell

                        DC Professional (TM)
                           DC Expert (TM)
                            DC Ultra (TM)
                       FloorPlan Manager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Ware Developer (TM)
                          DFT Compiler (TM)
                            BSD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TM)

             Version B-2008.09 for linux -- Aug 25, 2008
              Copyright (c) 1988-2008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The above trademark notice does not imply that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all of the listed products.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only those products
for which you have lawfully obtained a valid license key.

Initializing...
dc_shell>

检查scl和dc2008的目录和文件的权限,发现一般用户也都有rwx的权限。。。
是什么地方限制了权限呢?
另外一个问题,以普通用户启动license,会提示unknown host:bc_linux,也是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
进一步发现是主机名或者DNS问题,ping localhost、本机IP、www.baidu.com都可以ping通,但就是不能ping通bc_linux(查了/etc/sysconfig/network、/etc/hosts都没发现异常,并且/etc/hosts里加了127.0.0.1 bc_linux。)

ping不通就ping不通吧,把环境变量改成27000@localhost(license里还是用bc_linux,保持不变),普通用户也可以正常启用dc_shell了。

[bill@bclinux ~]$ dc_shell-t

                        DC Professional (TM)
                           DC Expert (TM)
                            DC Ultra (TM)
                       FloorPlan Manager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Ware Developer (TM)
                          DFT Compiler (TM)
                            BSD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TM)

             Version B-2008.09 for linux -- Aug 25, 2008
              Copyright (c) 1988-2008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The above trademark notice does not imply that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all of the listed products. You are licensed to use only those products
for which you have lawfully obtained a valid license key.

Initializing...
dc_shell> quit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18 Mbytes.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1 seconds.

Thank you...

下一步,看能不能解决ping通主机名的问题,如果能解决就完美了。

网友(2014-01-10):
回复 楼主:

are you having licesne

网友(2014-08-22):
use this form to get keygen for synopsys lic with new src file , it will solve your prob

网友(2015-05-20):
谢谢分享经验,正好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09-06):
lmstat -c asic/env/syn_lic.dat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hu 8/1/2013 23:10

网友(2018-08-24):
大家好,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 以前我有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它。 后来我按照这些步骤,

1)您需要安装正确版本的SCL。 对于我的情况,它是版本10.9.3。
2)您需要安装“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3)准备您的设置的许可证文件。
4)使用命令sssverify检查许可证是否有效。
5)使用lmgrd激活许可证,如果有效,请按照下一步操作。
6)导出环境变量SNPSLMD_LICENSE_FILE,例如/usr/synopsys/synopsys.dat

然后运行命令dc_shell并检查它是否有效。
对我而言,它有效。 希望这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顶一下

网友(2020-03-11):
您好,环境变量改成localhost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2-04-06):
收藏一下  还没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