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LNA版图仿真

楼主(2013-08-01):
我用ADS Momentum 做LNA的的Layout仿真。导入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我的PCB板是FR4材质,厚度0.8mm,TOP面走线,Bottom面铺地),在仿真的时候Substrate做了两种设置,一种就是将Bottom面设置为GND(如图1),一种是将Bottom面设置也一起导入到文件中(如图2)。结果两种设置仿真结果有很大不同。请问各位大侠,两种设置哪一个比较准?

我参考了系统自带的例程,是按照第一种方式设定的。

楼主:
请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小手一抖,金币到手!

网友(2013-10-16):
个人感觉bottom面部需要导入

网友:
图1设置正确。图2错误。图2没有地,上下是空气,PCB板悬空。

网友:
图1正确

网友:
图1中的设置使得gnd是无穷大平面,是正确的。

网友(2014-08-26):
bottom面部需要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