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做过这样的电容么

楼主(2013-08-01):
下面用stripe电容,上面用mim电容,这样的面积利用率比较高,请问这种方式合理么?有谁这样用过?

网友:
看工艺了,要节省面积有很多方法,上面mim下面cpp或者mos,要么搞三明治,主要工艺要明确允许,否则寄生电容导致你值偏差很大

网友:
某些需要电容大,而不是精确的地方,经常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