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一书中的疑问

楼主(2013-08-01):
看<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一书碰到一个疑问,想向各位请教一下。该书第231页对基本的差分放大器的高频特性进行测试,得出截止频率为7MHZ左右。其选用的晶体管型号为2SC2458,书中第2章的射级负反馈的共射放大电路采用的也是2SC2458,29页指出其截止频率为3.98MHZ。我的疑问是,书中的差分放大器采用的共射接法,从差模半电路可以看出是存在米勒效应的,截止频率不应该比采用射级负反馈的放大电路截止频率还高吧?同一中型号的器件参数不至于差这么多吧。不知道是书中错误还是我的理解出现了错误。请各位指点!这个是第2章的截图:

这个是差动放大电路的截图:

网友(2013-09-04):
differential pair, it has no doubt about it I think

网友(2014-07-13):
agree the idea with differencial pairs

网友(2025-02-24):
单端信号必须保持相对较高的电压,以确保足够的信噪比(SNR)。常见的单端接口电压为3.3 V和5 V。差分信号由于具有更高的抗噪声能力,因此可以使用更低的电压并保持足够的SNR。因此,在相同的电平下,差分走线的上升沿时间是单端走线的1/2,所以不难理解差分线的传输速率比单端走线高,同时差分线由于有更低的电源电压,所以也会降低辐射EMI和降低功耗,提升了工作频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