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触发器Q和NQ两个输出端就锁死在0.9V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01):
如题:在设计电路时一部分用到了RS触发器,前仿还没问题,后仿时RS触发器的Q和NQ两个输出端就锁死在0.9V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电源地压差多少。。。

楼主:
VDD=2V,GND=0V

网友:
有layout吗?
感觉好奇怪,就是个logic cell , 不至于输出不确定。。。

网友:
是前仿真就这样了?

网友:
查看结点的电压值是否正常。nmospmos的v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仿~~~已解决~~~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