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urora 8b10b核的例化使用问题

楼主(2013-08-01):
我用的器件是XC5VLX110t,需要例化使用ISE自带的aurora 8b10b核,首先我生成了lane为1 的aurora ip核,对应一个GTP_DUAL中的1个收发器,编译后可以正常工作,可是我需要使用gtp dual中的两个收发器,请问这时怎样例化aurora 8b10b的核?有谁修改过这个核的源码并成功使用了两个收发器吗?求帮助,谢谢!

网友:
你好,我跟你用的是一样的板子,我属于刚研究aurora,我在chipscope上始终没有触发时钟,麻烦问下,你的UCF中位置约束和差分时钟约束是什么?没时钟多由什么产生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需要2个lane,对应2个GTP?还是说只能有1个lane,对应2个GTP,这个不明白,是不是1个Aurora接口2个GTP?
如果是2个lane,对应2个GTP的话,直接建立两个1 lane的ip或者建立1个2 lane的IP。如果是1个Aurora接口2个GTP的话,直接建立一个带有2
lane的IP,GTP在IP建立的第二页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UCF中位置约束你可以参考IP的示例程序。要确保你选择的GTP位置上有差分时钟,不然的话只能建立额外的带有差分时钟的IP,直接把这个额外IP的时钟连接到你要使用的IP上,额外的IP的Tx和Rx要链接到没用的引脚上。

网友(2013-11-24):
按LZ的意思是需要使用一个GTP_DUAL的两个lane?对么?

网友(2014-05-15):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用Aurora来实现K7-325T与K7160T的通信,我用官方example改了约束下到板子上,但是两边都不能channel_up,如果我把example中loopback参数改成了近端回环,程序就可以跑。然后怀疑是板子问题,就用IBERT测试,IBERT一个FPGA设远端,一个设近端,可以成功通信,两个都设远端,就会时断时续(据说是不能两个同时设远端)。然后就推断硬件是好的,是程序的问题,但是example,明明又可以跑。。。。。

网友(2014-08-04):
回复 网友C:
请教loopback 参数是什么意思,不同的设置会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单独例化两个AURORA transceiver(每个1 lane),这两个路transceiver如何放在一个quad里面?由于单独生成的每个AURORA工程里面都使用了一个GTXE_COMMON,而一个quad只有一个GTXE_COMMON,因此生成的两个transceiver放在一个quad该怎么样可以同时工作

网友(2014-10-24):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您,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您的板子最终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我这边是用V6和K7325T通信

网友:
两个auora可以共用一个mgt啊,你把第二个auora 连到mgt第二个通道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xilinx的transceiver datasheet,一个dual的结构以及xilinx软件给你生成的工程结构,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使用一个dual内的两路gtx,建议你看看文档中一个dual内的两路gtx公用了哪些东西,例如gtx_common等,在同一dual内例化的两路时候注意注意只能使用一个公用的部分,不然map过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样问题,怎么弄的,是example里面哪个参数设置不对么?

网友(2014-12-04):
我也正遇到此问题

网友(2015-04-14):
你们都在研究Example了,我UG文档还木有看完呢

网友:
VERILOG 看着容易点~~

网友(2015-06-25):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最近在做k7-325t板子上的Aurora核 使用example 加约束后上板无法跑通 请问对应约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望指教

网友(2015-11-26):
回复 网友D:

   首先确认没有一直在复位状态,把USER_CLK用指示灯显示,亮度不是很亮的那种,然后确定收发器位置约束正确。回读模式下,不用锁差分管脚更省事,随便锁一个GTP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