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3 xrc MIPT文件求助

楼主(2013-08-01):
求助:
     smic最新的130nm,提供的calibre  xrc文件中有MIPT文件,看不懂是什么参数,开头内容如下
version = 1.0
process = calibrexrc_013G_1P6M_5Ic_1MTTc_ALPA_MIM1.5fF_TYP_20130322.mipt
date = Mar 22 2013
contact = Robin_Shi@smics.com

background_dielectric = 1

type = dielectric
name = FOXA
thickness = 0.2285
eps = 4.200

type = diffusion
name = diff
thickness = 1.6900E-01
min_width = 1.5000E-01
min_spacing = 1.3000E-01
edge_bias = -0.0
src_drn = (psd_all nsd_all)

type = contact
name = dfCont
min_width = 1.6000E-01
min_spacing = 1.8000E-01
enclosure_up = 0.0000E+00
enclosure_down = 0.0000E+00
n1 = 0.384
measured_from = diff
measured_to = metal1
min_poly_cont_spacing = 0.06

调用是报错,第四行,error LOC1 on line 4

网友: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啊?我们也在用这个PDK, PEX 可以run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

网友(2014-04-02):
回复 网友B:

    楼主,MIPT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如何使用?

网友(2014-08-20):
.mipt是否就是以前的.tec呢?

网友(2017-01-20):
请问,需要使用哪一个calibre 版本?我现在用的版本是 v2012.4。

网友:
可以试试别的版本,有时版本低可能会报语法错误

网友:
xrc rule decks in pv dir

网友(2017-11-05):
楼主,在吗,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作pex的规则文件之间应该如何include?

网友C(2019-05-28):
您好,.mipt文件是怎么用的?您解决了吗?

网友(2019-09-14):
mipt是mentor家专用的一种RC文件的格式,常用的是synopsy家的itf和cadence假的ict,这三种文件都是描述具体工艺信息的文件,就是原始的RC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mipt文件是怎么用的?您解决了吗?

你可以用mentor自带的工具生成对应的pex的rule,或者转换为itf给starrc用,或者转为ict给qrc用。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mentor自带的工具生成对应的pex的rule,或者转换为itf给starrc用,或者转为ict给qrc用。
...

好的 谢谢您!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C:
您好,.mipt文件是怎么用的?您解决了吗?

你好,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这个,不知道calibre pex里这个的作用是什么,还是说pex不需要这个文件,我看到有个命令可以把这个文件转换为pex的rule.R rule.C这种的。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不是就是这个了?

PDK里有个转换好的rules文件,调用了这个.mipt文件,但是是给注释掉的。

网友(2024-06-05):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mentor自带的工具生成对应的pex的rule,或者转换为itf给starrc用,或者转为ict给qrc用。
...

请问如何转换为itf呢?没有查到相关的信息,文档里也没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