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3-08-01):
我就是想问问不同的机器情况下HSPICE的仿真结果是不是会略有不同
那么同一个机器,不同时间下HSPICE的仿真结果是不是会略有不同

网友:
没试过,等楼下大神

网友:
只要所用的工艺库一样,软件一样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同电脑hspice,option有区别 ,收敛次数不同,会导致仿真结果不同;位数不同,导致精度不同。等等

网友:
根据我使用的经历,不同时间仿真结果完全一样。

网友(2013-09-04):
Tool never lies, my professor said. just try it again

网友(2013-10-09):
还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
有时候 .ini文件设置不同,或者仿真的时候.option不一样,可能会有不同,但应该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