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12.09测代码覆盖率,提示cmView未安装,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8-01):
系统是Redhat 5.4VCS软件版本2012.09
调用如下命令

[wu@localhost lab8]$ vcs -cm_pp gui

然后提示

Error-[CMVEW_INST] Could not find cmView
  Could not find cmView in VCS installation '<missing string>'.
  Please check your VCS installation.

不知道有没人碰到过这种情况?
试了VCS的其他功能,仿真没太大问题。安装的时候也是按正常步骤安装的,安装过程中也没有碰到问题。

网友:
12版本的vcs好像就是吧cmView去掉了,你可以看看userguide。

网友:
用html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cmView已经obsoleted,现在使用urg进行查看覆盖率报告。仿真过程还是使用vcs。
具体可以urg -help或者查阅vcs手册

网友(2014-01-06):
回复 网友A:

   Then how to view fsm coverage in vcs

网友:
回复 网友B:

   upto which version cmView is available

网友(2014-12-12):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用urg 命令怎么用。我是参照以下命令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dve -cov 这个命令可以用,请问一下urg 是在terminal里看report吗,怎么用这个命令

网友(2018-05-18):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