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0电极12导联心电(ECG)还是更少的电极

楼主(2013-08-02):
标准的12导联心电图(ECG)成为临床标准以来在心脏的诊断方面提供了很重要的手段,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G
但是,标准12导联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10个电极才能获得导联I、II、III、aVR、aVL、aVF、V1、V2、V3、V4、V5、V6共12个导联的信息,因此研究人员和医疗设备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简化这一点,从4个电极的动态心电图(Holter)到当前时髦的和手机结合在一起,只需要在被测对象身体某一位置按一会儿就能得到心电,不一而足。
在这些公开或者私有的方案中,都存在潜在的、由于算法导致的12心电图错误信号的风险。由更少的电极获得12导联信号的经典理论非Kalman滤波器莫属:从原理来看,心电信号是由细胞内外的离子交换导致的电位差,我们使用电极检出累积叠加的电位差在心动周期的传播并在人体解剖面的投影,从而直接得到12导联的信号。因此,从原理上讲,12导联心电信号只有三个自由度,可以使用三个变量来模拟,比如一些只是用4个电极的动态心电图机,通过测量的大量数据来辨识模型的参数,进而由模型参数反推出标准12导联的信号,从而可以使用临床积累的12导联-症状的判别依据。
或者这个对于正常的心电图确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异常的心电图,我们需不需要额外的自由度?还是需要接受“我们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生来如此”,使用直接获取信号的10电极配置?下面是一些同一对象的10电极12导联心电图和导出12导联心电图的比对,或者对于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启发。

T波倒置

T波倒置

QRS轴

QRS轴

ST升高

ST升高

网友:
心电中的 导联关系确实值得深究,前不久听一个学术会上 有人介绍发明的 一种一个电极采集肌点的电极,还没弄明白

楼主:
肌电是对于心电信号来说,是干扰信号。心电信号的产生,和心肌细胞的离子交换有关,大概涉及K+、Ca2+、Na+等离子进、出细胞膜有关,离子进出细胞膜的行为很复杂,细胞膜内外离子浓度差就形成了电势,神经元细胞具有传导电信号的能力,这些微小单元的电势差叠加,并投影在体表电极,就形成了复杂的心电图。稍过些时候,我整理整理,贴上来。

网友(2014-04-18):
从市场角度看,3电极,和4电极,有多大的差别呢。 我多少懂得点心电设计,但是对心电图是一窍不通。希望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