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和verilog混合编译

楼主(2013-08-02):
请问一下各种大哥大姐们,我现在有一个模块是中VHDL语言写的,这个是官方提供的,因为我一直用verilog,所以对VHDL不熟,我想用verilog写其他的模块,我写的这个模块和VHDl模块关系不大,io口不用进行连接,如果这种混合编译会有问题吗?另外有么有其他的方法,例如顶层模块中有两个module...end,又该怎么弄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
混合编译,一般的编译器是支持的。

网友(2013-09-18):
如果是IUS,irun支持混合编译,比如直接运行irun a.v b.vhd即可。

网友:
这个依赖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