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Bandgap的电源电压抑制比?

楼主(2013-08-02):
如何,如何仿Bandgap的电源电压抑制比?在电源上如何加ac信号,加多大为好?怎么看输出?

网友:
DC voltage:1.8V
AC magnitude:1
results->direct plot->AC***

网友:
ac加多大?ac加1000都行,只要你记得最后再除回去

网友:
小信号是在静态工作点上进行分析的,所以幅度大,对传递函数没影响,故幅度多大都无所谓,只要你最后记得输出除以输入,这个是我的理解。

网友:
一如仿真运放的交流参数,只是电源电压加载交流源,Vref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