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cense问题,MMSIM10和IUS92,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3-08-02):
环境变量设置里面,

MMSIM10部分需要设置
LM_LICENSE_FILE到 /...../mmsim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IUS92部分也需要设置
LM_LICENSE_FILE到/..../IUS92/license.data

这两个命令不会产生冲突吗?如果是在一个环境变量 .bashrc文件里

如果想让这两个软件共存,

这个该怎么设置啊?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i=s] 本帖最后由 cxl666 于 2013-8-7 23:46 编辑

可以合到一起setenv LM_LICENSE_FILE=/...../mmsim10/share/license/license.dat:/.../license2.dat或者对后者进行指定,不要让这个变量识别到其他地方去setenv LM_LICENSE_FILE=/.../license2.dat:$LM_LICENSE_FILE
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冲突了。另外,你可以把所有cadence的license feature合到一个文件里面不要指定那么多license文件。

楼主:
当然,有个办法,就是使用两个不同 .bashrc文件,
分别对两个软件进行环境变量设置,
然后用那个软件时,使用对应的.bashrc。

分别单独使用应该是可以的,但要同时使用这两个软件时,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
。。。始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还好我自己解决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谢了,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给出的即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