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问题,请大家帮助

楼主(2013-08-02):
我负责的数字部分分为好几个模块,现在要求在encounter布局的时候,把这几个模块分开布局布线(每个小模块的走线只能在小模块内部走),还有模块之间的连线位置需要自己能控制
请问该怎么弄啊?对这软件还不是很熟,请说的详细一点,感激不尽

网友:
分开做还是一起做啊?
一起做的话,把module摆进去,然后设置module属性fence不就解决了?

网友:
模块之间的连线位置需要自己能控制
那就partition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起做,设置fence做过,就像你说的这样连线自己不能控制,请问partition具体怎么做,能不能详细一点呢?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EDI的hier的做法,你找个手册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