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比较器设计

楼主(2013-08-02):
最近在设计一个SAR ADC, 需要一个50M比较器,请问比较器的前置放大器级数应该怎么确定哈?还有其增益和带宽要求,非常感谢!

网友:
增益决定于精度,也就是在50MHz的频率达到你所需要的比较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Jianni Li?

网友(2013-09-09):
看你的比较器要用什么结构的,开环方式还是再生方式还是混合方式的吧,理论上级数越多,速度越快,但一般不会超过三级~~

网友:
cmos 电路设计仿真和布局  by jocob里讲过,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也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哦

网友(2017-12-07):
SAR ADC比较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