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中,PWM为什么输入锯齿波信号?

楼主(2013-08-02):
开关电源中,PWM为什么输入锯齿波信号或三角波信号,而不用正弦波等其他信号?

  谢谢大家。

网友:
1.锯齿波信号或三角波信号比较好生成
2.输入到PWM比较器也比较好分辨
3.线性度也比别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1.锯齿波信号或三角波信号比较好生成
2.输入到PWM比较器也比较好分辨
3.线性度也比别的好
谢谢咯,这正是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
谢谢咯,同样的疑问!!1

网友(2014-03-25):
用于比较器产生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