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数字标准单元库的symbol

楼主(2013-08-02):
我用的是tsmc90nm的库,做模拟电路设计,需用数字标准单元库搭一些逻辑。现在已经把gds文件导入了,所有数字标准单元的版图都有了,可是找不到对应的symbol在哪里,求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2013-09-01):
这个需要把对应的数字verilog代码文件导入库中,然后就会自动生成对应的symbol和functional view;
这个数字代码文件就是在数字库资料里面一个对应的.v文件

网友A(2014-05-08):
回复 网友B:

   请问导入的symbol有没有电源地?

网友C(2023-02-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导入的symbol没有电源和地,而schematic有电源和地端口,两者对不上,感觉.v是把电源和地当全局变量了,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请教

网友(2023-04-10):
引用 网友C:
我导入的symbol没有电源和地,而schematic有电源和地端口,两者对不上,感觉.v是把电源和地当全局变量了 ...

直接仿真给全局变量net加电压电流条件就行,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