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芯片gate级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8-02):
发现公司做gate级仿真像做rtl功能仿真一样,把波形拉出来看,项目时间紧张的时候有时会去仿真自己不熟悉的模块,因为对模块不熟悉也就只有把gate级波形拉出来和rtl波形对照,发现这样太笨了,效率太低了。想重新建立个环境用sva来检查rtl module和gate级module的接口,这样就不用比对波形,不知道这样行不。希望听哈大家是怎样做gate级仿真的。

网友:
门级仿真有什么用,做好rtl级仿真不就ok了?

网友:
门级仿真主要仿异步逻辑、数模接口、gated clock等特殊时序。。。。
其它的做形式验证

网友:
添加monitor模块,专门和ref model输出对比!!!输出log。不然太累!!!!!也不太自动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布局布线完后会做形式验证,但每次在gate级仿真上花的时间也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讲的再具体一些?比如ref model应该怎么添加

网友:
ref model是你做的参考模型,在RTL之前建立的仿真模型。

网友:
gate仿真时也是基于RTL仿真平台的,gate仿真做的累,主要还是RTL仿真平台不够智能,和gate关系不大。

网友(2018-07-20):
gate 仿真的累不是工作的累,而是心累。。出去上个厕所,发现跑了几天的cases还在,服务器断了。又得重跑,一跑又是几天。。

网友:
搭建RTL仿真平台的时候就搭建成自动check的机制,当出错了就display ERR,然后check log就行了
后仿真就直接用这个平台就ok了,您现在主要问题是RTL就看波形,那么你的后仿真只能看波形了!

网友:
vcs里面有一个功能是prop_X,他对很多X的逻辑和gate的很像,如果prop_X能跑通一般gate也问题不大了。但好像这个功能单独收费。
如果是post dft或者是post layout的netlist就不一样了,经验是很多时候这种仿真都是会出现很多X,一般从memory下手发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8-08-24):
回复 楼主:

   我也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