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installer安装工具,文件格式一定是.tar吗?

楼主(2013-08-03):
请问各位大牛,用synopsys installer安装工具,工具文件的格式一定是.tar吗?
安装vcs这样的软件,一定要用installer来安装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我见到的,初次安装是需要用installer的。安装以后,若想重复安装,只需要进入安装目录找到相应tool文件夹下的install脚本,运行脚本就可以了。
PS:2003.03版的medici及tsuprem是不需要installer的,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2013-09-09):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installer安装的话,安装源文件一定要是.tar格式的吗?

网友(2014-02-23):
不一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