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的layout中如何实现介质层被部分掏空的效果?

楼主(2013-08-03):
ADS的layout中如何实现介质层被部分掏空的效果?

就是FR4层,默认好像都完整的层,如何设置才能实现?

网友(2013-09-06):
回复 楼主:

    在sonnet中介质层也不能图形化,可以图形化的除了金属层外还有种brick层,其中金属没法设介电常数当介质用,但brick层就可以。估计ADS也有类似设定,或者据说可以与sonnet联合模拟。

网友:
我也在找着方面的资料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
号资料啊,谢谢楼主

网友:
资料在哪里呀

网友(2020-02-20):
用过孔啊,如果可以不金属化就行吧。

网友(2021-05-19):
很好的资料

网友:
ADS中的MOM仿真是不支持介质过孔的,只有用FEM求解器可以。使用FEM求解器时,可以在版层设置界面中加入介质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