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一个 可以将5V方波转换3.3V的正弦波电路

楼主(2013-08-03):
求一个 可以将5V方波转换3.3V的正弦波电路,,频率10K-1MHZ

网友:
用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吧?

先用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将5V方波转换成一定幅度的同频正弦波,然后再放大正弦波幅度到所需值。

网友:
这是我的一个实验:

蓝色的波形可能不太好看清楚

网友(2013-09-29):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出来为什么不是正弦波,有点像三角波,是不是放大器不够理想?

网友:
这是用multisim仿的吗?

网友:
学习了.下载下来看一下.

网友(2013-10-31):
二阶的滤波电路对二三次谐波抑制能力太差。。

网友(2014-01-16):
注意频率范围,用滤波器是无法实现10K-1M,如果你是做任意波,请直接用DDS方式产生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