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edhat6 上安装了vcs201209,启动时,报错

楼主(2013-08-03):
在redhat6 上安装了vcs201209,启动时,报错:
g++:/home/XXX/vcs_vG201209/amd64/lib/ctype-stubs_32.a: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大神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请安装ksh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通过   which ksh 显示结果是/bin/ksh
这样表示已经安装了吗?
如果没有,我应该怎样查看是否已经安装, 并且能请你指点一下,怎样安装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完全安装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光盘安装rp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全安装kshell吗?请问可以给个提示,我需要什么文件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提示什么错误就安装什么包~~~~